家庭
绝对控制系统伺服的电池没电了

楼主(2010-04-17):
请教各位大哥;绝对控制系统伺服的电池没电了,更换电池后怎样重新找原点

网友A:
绝对控制系统伺服是不需要找原点的

网友B:
读懂你的程序!
仔细分析!原点不就出来呢吗?

网友C:
执行远点回归动作就可以了
三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