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S540E变频器参数号只有几项。怎样才能完整的显示出来?

楼主(2010-04-17):
今天一台三菱S540E变频器需要更改参数,但发现参数号只有0.1.2.3.4.5.6.7.8.9.30.79.这个步其余的都没有显示出来.所以无法设置参数,请问各位师傅,如何才能把参数号显示完整呢?是不是需要密码?

网友A:
把Pr30设成1就可以了

网友B:
不用啊,只要把PR30设置了啊,看能不能改参数啊,如果不能改就把PR77改为0。1。2三个数中的任意一个试一下啊,不行的啊,就全部恢复出厂设置啊,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.是30那项设置问题,改一下就可以了,多谢各位的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