暂停功能如何使用?

楼主(2010-04-18):
我用的是三菱Fx-2N系列,用了方便指令IST控制一个分检系统。其他功能基本实现。
我想知道如何实现暂停?(在自动时在某位置停下,按下启动又在这个位置继续完成工艺)
可以用m8040吗?
我在步进之前设一个按钮控制它,结果后面的自动也不动了
有没有好的方法能简便的实现暂停?
还有我需要2台plc进行通讯。我还需要从站同时暂停。该如何着手?

网友A:
看看这个,把外部的急停改为暂停,行不,仅供参考

楼主:
裏面貌似沒用到暫停啊。

网友B:
其实编写程序让它停止, 待会儿再编写成继续就可

楼主:
樓上能詳細說說嗎?
是用中繼斷開所有輸出嗎?一會再恢復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