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OGO!编程线需要驱动吗

楼主(2010-04-18):
第一次接触LOGO!有编程线,不知道是不是需要驱动?

网友A:
好久前用过的,好像应该是不要的。直接从西门子网站下个LOGO! Soft Comfort V6.0的软件连上就行,你试试吧!!!

楼主:
好了,LOGO! Soft Comfort V6.0还不行,还得装升级软件,升级至V6.1.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