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MT6056IV在新建工程时怎么选择?

楼主(2010-04-18):
以前都是用三菱的触摸屏,这次客户选择了个维纶的,型号MT6056IV,我装了个E8000的软件,新建工程后出来的型号选择里没看到完全一样的,该怎么选择,知道的人请指点下
三菱

网友A:
你下载一个V3。11的版本就可以了
下载积分:+2(carrful) 热心助人

楼主:
是版本问题,下载了个限制网上的新版本就可以了
三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