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迷茫了 从没遇到的问题 估计他家也没遇到过

楼主(2010-04-18):
三菱FX1NPLC 60点的 继电器输入输出 输出端的+24V跟输入端的COM之间的电压本来应该是24V 但是在输入端的COM和X0 X1 等点连接的时候 最多能连2点 连X3的时候 X0 X1的指示灯就都不亮了 好像电压供应不够 从没遇见这样的事 闹心 PLC估计是冒牌货 (自动化公司说是进口的) 进口的有这么不禁用吗 才用了20天啊 花了1950买的 含税 另外PLC在控制柜上安装测试是这样 拆下来测试还是这样

楼主:
还有就是 COM和X0 等输入点连接的时候 测量+24和COM之间的电压 接一个点电压少几伏 比如接X0的时候电压15V 在接X1电压显示14 在接一个剩9V了 并且输入指示灯全不亮 运行指示灯还是亮的 也没有报警现象发生

网友A:
买假货了,可能。PLC应该不要那么贵吧,好像

网友B:
你用电流当测量一下输入点接通时的电流,估计能发现问题

楼主:
今天买了个新的 装上就好 什么事没有了 机器运行正常 就是那该死的假货 耽误了2天生产 自动化公司到现在还坚持原来的PLC没有问题 准备投诉他们

网友C:
假货害人啊

网友D:
那个公司卖的 发上来曝光 看他还能活多久 这种问题产品要害死人的

网友E:
没有找到问题吗?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压降
千帆过尽,方知其味

网友F:
哈哈,假货多了,总会有人上当

网友G:
输出端的+24V要外加

网友H:
三菱PLC好像X端不需要连电源的,内带电源嘛,只要把X与COM直接连接起来就行了!你是不是买的这张产品哦!

网友I:
这样明显的问题都还狡辩。哎。现在的生意人啊!!!什么贸易公司哦???        简直愤怒!!!

网友J:
PLC 内部电路板有问题,漏电流,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假货或者维修过的没怎么修好的

网友K:
维修过的没怎么修好的,经销商在以旧充新。

网友L:
用万用表检测一下,看哪一个输入点的电流最大。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M:
假货都比我买正品贵啊,搞不懂

网友N:
嗯!发出名字来!
不要让他活了.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

网友O:
是啊,真是有理啊

网友P:
真的假的?那请问我们买了个FX2N-24MR的PLC含税人民币1300元贵不贵?也说是日本产的...到底现在三菱PLC都是国产的吧?

楼主:
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PLC本身的故障 PLC内的24V电源故障 还有X0到X7这8个点的输入故障  (检测报告说 PLC出厂时就有问题)千载难逢的一个 让我们买了

网友Q:
有些时候,碰到这样问题是那很头疼的,无奈
!!!!!!

网友R:
电源部分原装的两个绿色电阻,仿的没有!
http://store.taobao.com/shop/view_shop.htm?asker=wangwang&shop_nick=%B9%A4%BF%D8%B2%CC%C9%FA 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,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!

网友S:
引用 楼主:
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PLC本身的故障 PLC内的24V电源故障 还有X0到X7这8个点的输入故障  (检测报告说 PLC出厂时就有问题)千载难逢的一个 让我们买了

楼主的这个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:
1. 要么是plc电源问题,24vdc带负载能力差,估计虚焊可能性很大.
2.要么就是输入回路存在阻值过低,这个电流档可以测出来,不过,这个可能性很小.  xo-x7为了高速输入响应,内部阻值比其他输入会稍小一些.

网友T:
买假货了

网友U:
买正品,就不会啦!
用诚信的心做事,用感恩的心做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