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注释不能显示

楼主(2010-04-18):
大家好,请问一下。TO D0 中D0的注释为什么不显示。请大家指教。

网友A:
下面一行不是有显示吗?

楼主:
我需要上面一行的D0也能显示。

网友B:
把上面一行的D0换成K20就可以了,或者要三菱公司的把软件修改一下也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