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不知密码的PLC ......................

楼主(2010-04-18):
请教不知密码的PLC 能否清除密码和里面的程序?象新的一样重新使用?谢谢

网友A:
可以清除,但不同PLC有不同的方法。
下载积分:+1(liupei1899) 热心助人

Email: hfzwz@qq.com

网友B:
可以清除密码和里面的程序,象新的一样重新使用
下载积分:+1(liupei1899) 热心助人

网友C:
可以清除,把里面的程序改过就行了
下载积分:+1(liupei1899) 热心助人

网友D:
那台达的要怎么清除呢???请教!!

网友E:
可以清除密码和里面的程序,象新的一样重新使用,如果需要解密的话,可以联系我呀 TEL:1304281222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