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 和触摸屏

楼主(2010-04-18):
请问诸位触摸屏和PLC通讯时,触摸屏的24V电源是接PLC 的输出24V比较好还是另接24V比较好?

网友A:
这只是给它供电用的,与通讯没有关系。一般是另接。

网友B:
最好事另接

网友C:
最好是另接,因为有的HMI的耗电量超出PLC的24V电源输出的供电量。

网友D:
还是单独接一个比较好
三菱

网友E:
另接24伏开关电源!

网友F:
还是另接24V比较好,PLC24V功率低,拖不了负载

网友G:
我在使用時,都是外接24v的電力,安全和穩定是設備永遠不變的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