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NPN型PLC与七段数码管联系

楼主(2010-04-18):
请问NPN型 低电平输出的PLC 要在七段数码管上显示数值 是不是要选用共阳极数码管
请指教 谢谢

网友A:
应该是PLC的输出驱动数码管吧,NPN,PNP是针对于输入信号来说的吧,,两者好像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吧,
再说,即使是输入,三菱的PLC也可以通过改变输入信号线接法,使用PNP的信号。

网友B:
引用楼主mmllhh于2010-04-18 15:12发表的 请教NPN型PLC与七段数码管联系 :
请问NPN型 低电平输出的PLC 要在七段数码管上显示数值 是不是要选用共阳极数码管
请指教 谢谢
这是对的, 一楼也是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