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了解这种设备吗?

楼主(2010-04-18):
大家知道这种设备的工作原理吗?好像就是把石头切成片,大家说说这个刀具切完一片后,再切第2片时,这个刀片的移动,是用伺服还是步进?平常的交流电机可以实现准确的定位吗?我感觉步进电机就可以实现这个刀片的动作,这种石材切片机感觉精度不是很高。不知道大家接触过这种设备吗?不知道刀头的移动是什么控制的?原理是什么?大家能不能说说啊。

网友A:
用变频器加电机加减速器就可以了吧

网友B:
准确的定位与电机没有什么关系。

网友C:
這其實只用計時器直接驅動接觸器來控制馬達而已啦.別想太複雜

网友D:
我用过的,但那是用手摇的那种!呵呵

网友E(2010-06-23):
这要看你的精度了 。用步进就可以的

网友F:
要用步进电机,精确度要高,

网友G:
我觉得用步进电机比较好一点儿。

网友H:
什么?石头位置移动是靠普通电机+变频器
但是石头厚度就最起码要步进电机了.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

网友I:
引用 网友A:
用变频器加电机加减速器就可以了吧
在加一个离合器会更好

网友J:
其实就是割条机的一种。一般都用步进电机移动。

网友K:
用步进电机控制刀片移动定距

网友L:
用手转的!

网友M:
只不过是台石材切割机而已,电机全是三相异步电动机,属于开环控制一类的东西,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N:
引用 网友L:
用手转的!
手摇的也不差呀,比如普通车床的刀头定位不也是手摇的

网友O:
该设备好像是通过电机带动一套涡轮蜗杆减速进行变向减速传动的,来控制刀片上下移动的, 移动速度通过蜗轮蜗杆的速比决定, 是定死的, 如果想改变可以在减速机前加装一个行星无极变速器,可调整传动速比,进而达到你希望的紧密度,

网友P:
看你的移位距离要求高吗?要高的话就用步进电机好点。没有过高的要求,那就用手动的摇臂。成本也低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