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A970如何与Q02H连接

楼主(2010-04-18):
没有这样连接过,以前都加以太网卡的!
请问这个线怎么做?
这是我找到了杨站长发的Q02H与GT11/15系列连接的,不知道能不能用

楼主:
怎么没人回复呢???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简单,有以下几种连接方式
1。总线连接。在触摸屏后安装A9GTQBUSS总线模块,这种方法相应最快
2.cpu直接连接。可以通过一根RS-422/RS-232C 电缆将GOT 与PLC CPU 连接起来,这种连接方法最经济。
3.计算机链路连接。这种方法需要在plc cpu上安装计算机链接模块/串行口通讯模块。
。
。
6.以太网。方便远程控制。
具体可参考A900连接手册。或者我的个人资料下载主页。
http://d.namipan.com/d/123f4b707713605d86d9b6424f3d01c0518f74539a8f0901
以爱国为中心,以客户为己任。
自主决定命运,创新成就未来。

楼主:
那个手册我看过了,里边没有说电缆的制作方法啊

楼主:
姑且先试一试上边的吧

楼主:
试过了,不能用啊,郁闷,谁做过这个 啊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