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使用过三菱人机界面+西门子PLC控制系统的吗?

楼主(2010-04-18):
网上看了一下,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,不知道那位朋友有过这方面的经历,清楚它们的连接。

Email: hfzwz@qq.com

网友A:
这样的链接很正常,触摸屏中选择西门子PLC的型号就可以,触摸屏的软件中会出现PLC的地址等,可以操作
三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链接很正常,触摸屏中选择西门子PLC的型号就可以,触摸屏的软件中会出现PLC的地址等,可以操作
呵呵,我知道软件里有这个选项,但是用什么连接线?难道非得用昂贵得西门子原装编程线?

Email: hfzwz@qq.com

网友A:
西门子的没接过
但是三菱的屏和三菱的PLC连接我都是用国产的线或是自已做的,也没问题
三菱

网友B:
和普通接发一样,不过要把rs232接口转换成rs485接口,有点麻烦

网友C:
接口是要转换的,一个是RS422。一个是RS485。不一样的啦

网友D(2010-08-31):
没问题,比较好用

网友E:
这样也行。高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