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红外传感器的问题等~请大家帮帮忙

楼主(2010-04-18):
想单片机做一个自动定位的喷水灭火器,要用到红外测温,一般用哪种红外传感器?有红外测温的原理图吗?需要用到哪些外围器件?有c语言的参考程序吗?谢谢各位了,小弟感激不尽~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还不如说:有成套的东西没,给我一套。
这种东西网上肯定有类似的,百一下嘛。

网友B:
喷水灭火自动 简单点,一般需要烟感器,在是红外温度传感器 在来个温控表 在温控表上设定报警温度 外接你需要显示的物件 如指示灯是 铃啊什么的 其实这个东西简单 就是看你检测部件位置是否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不如说:有成套的东西没,给我一套。
这种东西网上肯定有类似的,百一下嘛。
就是想问一下,有这种模块在哪买比较好,我在南京,华龙应该有的卖吧?还是说买一个红外测温仪,拆了把红外测温模块取出来,把输出端再接出来,这样不知道行不行,也不清楚那红外模块具体是怎用啊~还有就是想问一下,有没有可以测一个面(不是激光定点)的红外测温仪,这样扫描定位面积会大一点~大家帮帮忙出出主意吧,多谢各位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