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请帮忙:关于三菱A1SJHCPU通讯问题

楼主(2010-04-19):
我单位里有一台设备上面使用的是三菱的A1SJHCPU,扩展模块为A1sx42和A1sY41,最近该设备出现异常想修改一下程序,可是被奸商加了密,找了解密器,但是用Gx Developer8.0连接时提示通讯错误,我是用Usb转232连接线,请高手指点了!

网友A:
首先要确定你的USB转接线能够连接这个系列的PLC,
A系列的PLC连接,通讯选项里面要选择MAC/MTA透明模式的。
下载积分:+1(peiandy) 感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