色标传感器信号作为开关量如何进行编程

楼主(2010-04-19):
我现在用一个色标传感器检测色标信号 用三菱FX2N-2AD进行转换,编程的时候 当我将数据读出存入寄存器之后 就是[FROM K0 K0 K2M0 K2] 再[MOV K4M0 D10]之后 如何将它应用在之后的程序做 我想要色标信号相当于一个开关量 接收到信号之后机器开始运转

楼主:
经人提醒,原来不需要用到模数转换模块~~~ 因为色标传感器输出的是电压模拟信号,用一个运放 即比较器 一段接固定电平 一端接模拟量,高于固定电平就说明有检测到信号。 不过..不知道运放输出的是啥子信号呢...能不能直接做开关量

网友A:
自问自答

楼主:
没人答嘛
所以知道一点了就添上来

网友B(2021-03-30):
同样的困惑。

网友C:
大部分色标传感器,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近接开关使用。

网友D:
做个比较吧,大于多少就接通一个M或Y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