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怎样控制汽缸的

楼主(2010-04-19):
plc怎样控制汽缸的的运行啊,具体是怎么连接的

网友A:
首先说明一下 PLC无法直接控制气缸 因为气缸的运行 需要气压 , 建议楼主运用PLC控制电磁阀的线圈 然后用电磁阀 驱动气缸

楼主:
汽缸上面的传感器呢,作用呢,怎么控制的啊

网友B:
传感器 信号给PLC 再有PLC内部程序来输出驱动电磁阀

网友C:
气缸只能用电磁阀来控制,气缸上的传感器是把信号传给PLC的,PLC再来控制电磁阀。选电磁阀时要注意,有单头的也有双头的,有两位的也有三位的,这点要注意好,否则达不到动作要求,编程时也要弄明白电磁阀的工作原理,防止电磁阀烧坏

网友D:
传感器信号接到输入x

网友E: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F:
传感器是给PLC提供工作信号用的,汽缸工作是PLC程序控制的!!

网友G:
太复杂的工艺不敢说,如果简单的比如只是三五个气缸火灾加三五个电机,用PLC太浪费,简单的机电控制经济实惠。PLC最好直接控制继电器线圈,用继电器驱动负载。

网友H:
以前做过液缸,PLC输出接电磁阀,通过阀实现换向,如果有速度要求,PLC接DA模块,输出的模拟量接电磁阀,控制阀开口,来实现速度控制。
气缸上的传感器一般都是测位移的,输入给PLC做反馈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