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19):
大家好,请教个问题。

我现在有个收卷机,收卷的膜只有20um厚。
問題是經過摩擦后,在收料卷上有很大静电。应该怎么消除呢?可以的话,介绍我什么牌子的消除静电的装置也可以。
谢谢了。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

网友A:
加装放电装置(有成品),设备接好地线。

网友B:
接地是最好的方法,不过你也可用静电消除器。

楼主:
看來我沒有表達清楚我的意思..

現在我的機,前面一個放卷,後面一个收卷.
放卷的材料是很薄的胶纸,类似于透明胶那样的东西,不过没有粘性.
放卷的胶纸是一卷很宽的,然后机器是把这卷很宽的胶纸切成很多段窄的胶纸,然后用小的料筒收卷.
在切的过程中,由于胶纸是靠摩擦带动的,在胶纸上产生了静电.如果去除在这些胶纸上的静电呢?

而不是设备带了静电,去除设备上的静电..

谢谢大家!
非淡泊无以明志
非宁静无以致远

网友A:
楼主你是没用过静电消除器吧,你没懂我们的意思呀。就薄膜上的静电嘛,给你一个图片看看。如果想要加装,我好象有静电消除器的资料
給我吧.謝謝!
我現在好像也是在使用這種,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好.
是距離問題嗎?還是吹出的氣不夠大?有相關的信息的話給我一些,謝謝!

网友C:
可以用静电刷的   我就用这个
接触式的吗?
然后把 金属的部分接地?是这样吗?那静电刷和你那个金属的部分是怎么接触的?

网友D:
不用接触,只要将静电刷固定在收卷架上,接好地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