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19):
问题已关闭

网友A:
个人浅见!1,组态王6.50版本有问题   2,通讯有问题,也可能是受组态王运行软件影响。3,运行狗真的没问题

网友B:
3、组态王动态画面不流畅。以前很流畅。动态画面是通过某个变量的值来实现的,变量的值变化正常连续。我的电脑配置非常高,用的是IBM塔式4核内存2G的。请问原因。

楼主的扫描间隔有没设置的太短。。。
最好直接问组态王北京亚控公司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
楼主的扫描间隔有没设置的太短。。。
最好直接问组态王北京亚控公司。

对,直接打电话给亚控客服,你们用的运行狗,又没用破解

楼主:
俺用的运行狗是从北京亚控直接购买的  一个是无限点;一个是512的。保证完好。

现在看来,可能通讯也有问题吧

楼主(2010-07-31):
俺已经搞定了该问题。是ORACLE服务器端由问题导致的。谢谢大家【因为我们公司的ORACLE服务器端经常修改一些东西,让俺非常郁闷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