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到U盘中的程序为什么读不出来?

楼主(2010-04-19):
单位新进一设备,主控为欧姆龙PLC,调试机器时让技术人员把程序下到U盘中,回家后在电脑中却读不出来,电脑中已装CX-PRAMMER编程软件,怎么回事?谢谢

网友A:
什么设备,不把程序贴出来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

网友B:
你是不是没有安装同样的软件哦!或者是有的程序只能在相关的设备里用!
下载积分:+1(liupei1899) 热心助人

楼主:
就是用笔记本电脑通过CX——PROGRAMMER编程软件读出欧姆龙PLC梯形图程序,然后传到U盘里。然后再把U盘放到装有CX__PROGRAMMER软件的台式电脑里去读,显示读不出来,真么回事?

网友C:
用笔记本读U盘试试

网友D:
你的软件版本太低吧。

网友E:
1:软件版本不同
2:程序文件缺失
3:人为损坏

网友F:
軟件版本不一樣

网友G:
1:软件版本不同
2:程序文件缺失
3:人为损坏
4:不要左双击,采用右键选择打开方式.选择相关之软件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