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0-04-19):
求教 plc自带的DC2电源能承受多大的负载 假如DC24电源的容量为400mA
怎么计算

网友A:
总之供一个触摸屏是没问题的。我经常这样子用。几年了也没发生什么故障
相信自我!

网友B:
可以查看PLC的技术指标
都标有单路DI的输入电流,一般为5m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