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西门子的编程软件的教材

楼主(2010-04-19):
最近刚接触西门子,因以前一直来都用三菱来编程,所没有关心西门子,一下没办法,不知丛那下手。不知有这方面资料,或有这这方面教材,请各位大侠多多帮助。谢谢!

楼主:
怎么没人,不知有大侠给与提供谢谢!

网友A:
先自己上网找找吧!有基础应该挺好学的。。有问题再上来请请教高手!我也没有西门子的。。。不过我不知道西门子的要比三菱的复杂也比较细。。

楼主:
还是没这方面资料

网友B:
最好能自己手边有一个CPU,自己不断的监控模拟,时间长了软件就得心应手了,基本通讯也就会了。
1,先看基本的指令开始,读写一些小的控制程序。
2,写个变频恒压供水程序(自动、手动控制模式,要求PID控制,要求操作在TD400进行操作,要求是2台变频水泵交替进行供水,)这样既要求处理数字量又要处理模拟量,如果都做的很好的话,入门已经没什么问题了。
我这有些基本的指令PPT,还有些小的程序。祝你们成功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