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个组态王与一个S7-200通过CP243-1通讯?

楼主(2010-04-19):
我现在需要用两个组态王通过CP243-1与一个CPU222CN的PLC通讯,
已经完成的工作是每个组态王可单独与CPU通讯,
但是无法同时两台同时都通讯
请教是什么原因?

楼主:
这个问题够有深度吧,怎么没有人回复呢

网友A:
一般还是用一个主机加两个显示器来实现的,2个有难度的。
加垒电气

网友B:
加一个HUB试试

网友C:
这个问题我来回答:
我也碰到过相类似的问题
1:由于CP243-1只能是两个CPU之间通信,走PG协议你其中一台已经连上,所以另外一台就连不上了。

网友D(2010-06-17):
同意楼上的说法,因为CP243-1的原因,要想同时通讯,你就得更改一下243的设置,具体的参数,你可以参考一下组态王和243的手册,我以前也遇到过,但后来解决了!好好分析一下就好了!

网友E:
建议试用SIMATIC NET来通讯 这样速度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