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三菱PLC的指令应用问题!

楼主(2010-04-19):
关于三菱PLC的大于 等于 小于指令是怎么应用的呢。而不是用比较指令,有单独的一个应用大于 等于 或者是小于指令吗?万分感谢!

网友A:
有啊,继续看编程手册,“触点比较指令”。

网友B:
楼主下面这个应该适合你的要求:

网友C:
C10大于10时,Y0输出
C10等于10时,Y1输出
C10小于10时,Y2输出
楼主可以自己写出来模拟一下就全明白了。

网友D(2010-12-19):
三楼这个指令怎么打的啊我怎么打不出来啊 帮忙下啊我新手

网友E:
你输入的时候,要注意选择的是圆圈 F7 还是 大括号 F8, 至于 大于 小于 等于 符号[ > = < ],就和普通的文档一个输入方法的啊。

网友F:
3楼讲的是可行的。

网友G:
让我学习到了一个新指令
James

网友H:
2 楼的说的可以呀

网友I:
看看三楼的回答就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