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20):
是这样一台设备,现在我有一台自动切割机,是变频控制切割机的左右运动,由于切割片太贵,现在想加个保护装置,就是切割机切一块石头,在正常切割的时候是以50HZ的速度往左移动来切割石头,由于石头本身材质的原因,有时切割机会切到比较硬的部位,这时切割机刀片电机的电流会马上升高,要求变频控制左移电机速度马上降下来,慢慢的把这个硬的地方切过去,这样就保护了切割片不受损坏。刀片的转速是恒定的,左移电机是变频控制的,就是说正常是以50HZ的速度向左移动,当切到硬东西,左移电机变频会马上减速切割。刀片电机的电流降下来后再恢复50HZ的左移速度。怎么来实现这个动作呢?大家能说一下吗?

楼主:
是这样的,刀片电机是恒速的不带变频,如果割到硬东西,刀片电机的电流会瞬间升高,我想用刀片电机的电流大小来调整,左移电机的速度。左移电机是变频控制的。

楼主:
我现在想这样控制,大家看看可行吗?我用一个电流模块来检测刀片电机的电流,电流模块的量程是0-100A输出模拟电压是0-10V,然后我在加个PLC模拟量模块,把这个电流模块反馈回来的电压信号,接到PLC模拟模块上,经过编程,再从PLC的模拟模块来输出相应的模拟电压,把这个PLC输出的模拟电压接到左移电机的变频模拟输入端,来控制左移速度。
假设说刀片电机电流升高,电流检测模块会输出模拟电压给PLC的模拟模块,然后PLC再经过程序的控制,再输出相应的模拟信号来控制左移电机的速度。
大家看我的这个方法可行吗?请大家给点意见,谢谢。

网友A:
可以试试,很多问题在现场都能够解决的。就是电流模块是否与实际配套的电机相符合(模块量程尽量与实际的值匹配)

网友B:
是否要用变频控制,我觉得还要考虑下。是多大功率的变频器???

网友C:
你的想法很好,但要考慮成本

网友D:
想法可以,关键就是找到电流检测转换模块。
你的切割片电机是不是也变频控制或是电流检测模块,可以设置超过某个电流输出一个信号,进給电机的变频做个多段速就可以了,不用plc搞那么复杂,成本也高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jiouling) 个人觉得刘能大哥的这个 ..
  • 保持每天一点小进步足矣。。。

网友E:
    配合电流继电器进行多段速控制,应该是个性价比高的选择。

网友F:
    加裝電表有輸出型的.叫她把內部改成反相輸出就好了.且可以用我試過了.不可以用plc價格高反應慢半拍.切割片早已破了

网友G:
    6楼,有道理。 设置超过某个电流输出一个信号,进給电机的变频做个多段速就可以了,我有一个系统也是需要这样做的。

网友H:
    6楼有道理,你加个热继电器,接常开点,连到变频器的段速上,然后识置好段速参数就行啊

网友I:
    用几个电流继电器设定不同的值,控制变频器的多段速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