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系列控制伺服

楼主(2010-04-20):
三菱Q系列,Q02HCPU,使用QY42P控制伺服,如何发定数脉冲后工作再发定数脉冲?

网友A:
脉冲数用D值传送应该可以吧
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
http://www.ehetech.com

网友B:
这模块控制不了伺服定位
用专门的定位模块QD75或是QD70
三菱

楼主:
总共是六轴,日本人用了两个QD75D4的模块,台湾人只用了一个,说明还是有办法省一个下来的,只是暂时还没有想到好的办法,Q没有像FX一样的D8040脉冲计数的,至少暂时我没有发现,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C:
有的.要QD70或都QD75系列模塊手冊.請樓上的找到這兩個手冊就知道了.QY41P好像是不能發脈衝控制驅動器吧.我沒用過這個來控制.

网友D:
用QD75来完成位置控制是很方便的

楼主:
QY41P发的脉冲是1-100Hz,现在是考虑不用QD75或其它模块的问题,就是直接用QY41P的办法.机器需要伺服旋转30度或45度或60度工作,再旋转再工作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