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-face触摸屏能用三菱的PLC吗?

楼主(2010-04-20):
pro-face触摸屏能用三菱的PLC吗?三菱触摸屏编辑软件能编辑pro-face触摸屏吗?请高手赐教!

网友A:
pro-face触摸屏能用三菱的PLC
三菱触摸屏编辑软件不能编辑pro-face触摸屏
三菱

网友B:
pro-face触摸屏能用三菱的PLC
三菱触摸屏编辑软件不能编辑pro-face触摸屏

网友C:
当然可以连接三菱Plc
三菱触摸屏编辑软件能编辑pro-face触摸屏吗?
不同牌子的硬体所使用的软件不同

网友D:
能 我就在用profac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