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plc

楼主(2010-04-20):
大家有介绍三菱的仪表的入门说明啊。。。谢谢啊

网友A:
三菱的仪表?三菱的PLC、触摸屏、伺服、变频器都用到过,没用过什么仪表,哪个是仪表
三菱

网友B:
没有仪表,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

楼主:
就是三菱PLC啊,介绍接线端子,输入输出端子,还有模块介绍的啊 谢谢啊

网友C:
里面有好多三菱的书啊,可以下载的看看啊》

楼主:
大多介绍程序的啊 有没有介绍实物的啊

网友D:
下载使用手册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