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20):
组态王6.52安装了加密狗后可以运行无限点的工程,但进入这个工程开发时却提示:未找到加密狗,请安装加密狗.。难道组态王运行工程时要一个加密狗,开发工程时要一个加密狗?请大家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引用楼主好问于2010-04-20 10:42发表的 请教一个问题 :
难道组态王运行工程时要一个加密狗,开发工程时要一个加密狗?请大家指点,谢谢!

是的,开发与运行的狗不一样哦,开发的可以运行8小时,而运行的不能作为开发之用。

Good Luck~

楼主:
哪力控组态6.0 也是这样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哪力控组态6.0 也是这样吗?

力控的开发版可以使用软授权,同时基本上这个授权通过致电力控就会得知,论坛里也有算号器。

运行需要插狗,不插狗只能运行1小时。

Good Luck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