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20):
求教:昨晚去KTV唱歌,中途去厕所小解,站在小便池前,发现智能冲水器前的案板已经脱落,低头看了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,这不看就算了,一看我发现他里面的电磁阀是用的DC 6V的电压,让我想到了公司里面用的都是DC12V的 直流稳压电源给传感器供电的,但是这个DC 6V是不是有
DC 6V的稳压电源(这个我想问问大伙,作为了解),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:如果我买了这样的电磁阀但是我身边只有DC12V的稳压电源,那我应该怎么办呢...请赐教!

网友A:
DC 6V电源一般情况下是肯定有6V的稳压电源的.像你所述,可以在传感器串个二级管,起个限流的作用.不过本人没有试验过...只做过在5V的直流电源,串接二极管用在耐压3V的发光二极管.

网友B:
两个电磁阀串起来就可以了。
不过,最好还是用6V电源,很多的。

楼主:
2楼说法比较适合交流电吧    对于直流电加个二极管  不就是阻流了吗!

网友C:
用电阻限流呀,不过还是用DC6V的电源好,,还有的一方法你可以做的一个可调电压的回路

网友C:
厕所用电6V就对了,如果高压的话,把小鸡鸡电坏了,咋办

网友D:
有6V电源就行了,为什么一定要在12V做文章呢?
http://store.taobao.com/shop/view_shop.htm?asker=wangwang&shop_nick=%B9%A4%BF%D8%B2%CC%C9%FA 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,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!
yanzhi2008

网友E:
7806,电源稳压模块很多,买回来自已改造。

网友F:
串个与电磁阀同样阻值即可

网友G:
用7806加一个大功率三极管做个稳压电路再用你的12伏电源就行

网友H:
支持1楼,反对2楼的。
用二极管可以降点电压的,是二极管的死区电压;两个电磁阀串起来决对不可以,因为电磁阀的动作瞬间和吸合常态时的电压都是不一样的,实际上2个电磁阀不可能是同时动作的,因此不可能两个阀各分得6V的
  • 下载积分:+1(aries) 谢谢!说的在路子! 但是我 ..

楼主:
    10   我可以问下 ....DC也可以用二极管吗?!我的记忆里一直是交流可以的 直流电不可以导通的啊...
  • 下载积分:+1(wsandlqj) 直流电可以的

网友I:
使用硅材料二极管一个能降压0.6V,需要用10个才可,选用时还要看电流值

网友J:
最便宜的方法就是串两个阀 要不就是找个 功率和阻值合适的电阻串上 这样故障能少点 在有就是用三端稳压了 比较贵了就

网友K:
引用 网友C:
用电阻限流呀,不过还是用DC6V的电源好,,还有的一方法你可以做的一个可调电压的回路
你的小鸡鸡这么不顶用, 12V就要电坏了, 卫生间用的是是四个电池串成的六伏的,四个约可以用半年吧

网友L:
15楼一说,问题就解决了。
回11楼:DC串二极管,是把二极管正向串联在电路内,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 来降压。

楼主:
谢谢 大伙的回答!谢谢....

网友M:
首选7606,次之是串电阻:电阻的选用方法是:R=(U电源电压12-----U电磁阀电压)/I(电磁阀电流),如你现的状况需要R=(12-6)/0.15A,P=UI确定功率,这个功率略大于计算值就可以了,比如说结果是0.4W,你就选0.5,0.8W就选1.0W就行了,也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