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检测透明薄膜(类似烟盒包装膜)的感应器

楼主(2010-04-20):
我是要找检测透明薄膜(类似烟盒包装膜)的感应器,目前还没有找到,不知超音波的可不可以
用OMRON的激光检测感应器,试过完全透明,也不反射。
看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
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
http://www.ehetech.com

网友A:
难道你的膜没有黑点的吗?我说的黑点是在一定距离长就有一个的

网友B:
看来只有用定长或定时的了哦

楼主:
没有色标的,我主要是检测是否断裂了
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
http://www.ehetech.com

网友C:
用变容感应开关

网友D:
是有点难度
主要从事包装机械设备的机械电气设计安装调试及维修。工业自动化程序开发,人机操作界面编写;销售:进口(国产)变频器;PLC编程器西门子三菱;界面台湾维纶通。联系:13732082918 QQ:790037713

网友E:
镜反射光电开关有些是能检测透明物体的.....
这个...貌似不难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变容感应开关
有具体型号吗
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
http://www.ehetech.com

网友F:
你这不好搞哦。

网友G:
镜反射光电开关有些是能检测透明物体的

网友H:
有一种11条线的电眼能够用,使用追边功能。

网友I:
搞个影响侦测的,一般的感应器很难达到你的要求

网友J:
以前我在GE时有一种伽马射线传感器,用来测量薄膜的厚度。我认为应该也可以用来检测是否断裂吧!

网友K:
有很多种方法:
1:自己做个齿轮片或者在圆周上开几个孔,用光电开关或者接近开关检测脉冲定时,电机运行时(逻辑条件),会连续不断的产生脉冲,消掉定时器,如果没有定时器动作,则断薄膜。
2,在薄膜的张力结构调节后面加一个检测开关,平时设备运行时薄膜拉伸,开关信号无效,如果短线会压(定时),表示断掉薄膜。这个效果差一点。
3,豪华板的:有专门的传感器。2000元搞定。

网友K:
豪华版就是超声波了

不过烟厂有钱无所谓。

烟草机械我是相当的熟。

网友L:
使用非金属接近开关OMRON E2K-C25

网友K:
你们厂有没有手包烟?要不要薄膜切纸机

我给武汉卷烟厂做了一台大透条的薄膜切纸机。有拉线和马蹄刀口。
采用连续滚切,量轴的飞剪。后面可配收卷机构(纸张不完全切断)

纸长是触摸屏任意连续可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使用非金属接近开关OMRON E2K-C25

可以考虑一下,有条件时试试
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
http://www.ehetech.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有很多种方法:
1:自己做个齿轮片或者在圆周上开几个孔,用光电开关或者接近开关检测脉冲定时,电机运行时(逻辑条件),会连续不断的产生脉冲,消掉定时器,如果没有定时器动作,则断薄膜。
2,在薄膜的张力结构调节后面加一个检测开关,平时设备运行时薄膜拉伸,开关信号无效,如果短线会压(定时),表示断掉薄膜。这个效果差一点。
3,豪华板的:有专门的传感器。2000元搞定。

1.因为是旧机改装,也想过此方法,但需要改零件,有些麻烦
2.可用,但效果确实会差点
3.超声波,会不会受安装空间小的影响,有侍考虑
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
http://www.ehetech.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你们厂有没有手包烟?要不要薄膜切纸机

我给武汉卷烟厂做了一台大透条的薄膜切纸机。有拉线和马蹄刀口。
采用连续滚切,量轴的飞剪。后面可配收卷机构(纸张不完全切断)

我们厂不是做烟的,所以机器就可能用不上了
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
http://www.ehetech.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有一种11条线的电眼能够用,使用追边功能。

有具体点的资料吗,谢谢
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
http://www.ehetech.com

网友M:
用美国帮纳的超声波传感器。

网友N:
用这个就可以了

网友O:
电容接近传感器

网友P:
我有透明感应器,专门感应透明薄膜或胶纸的。QQ196112636

网友Q:
试一下超声传感器

网友R:
转换一下思维方法,薄膜通过滚轮就好检测了。

网友S:
你可以找一下基恩士的营销工程师,看他们能给你什么解决方案
不断向前

网友T(2010-06-23):
用电容式接近开关怎么样?

网友U:
如果仅仅是检测是否断裂,很简单的,在底部装个OMRON的带滚轮的微动开关就行了,不必用太先进的传感元件
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

网友V:
利用ccd檢測gray方式.

网友W:
带透明物体检测功能的反射型,通过低对比度检测模式或2点检测法来实现透明物体的检测,原来有用在检测饮料灌上,不知你那能否适用

网友X:
光纤可以.

网友Y:
弄个CCD感应的。。呵呵

网友Z:
变容感应开关

网友V:
剛好最近有使用,Keyence color sensor檢測,參考看看

网友AA:
直接用FS-V31的搞定。

网友AB:
你可以打电话给邦纳工程师帮你选个型号。我见过邦纳的样本有检测这类的开关。

网友AC:
红外线传感器可不可以啊
如果你不会玩电,电就会玩死你

网友AD:
在没有色标的透明薄膜,用红外检测是会漏检的。我最近改用超声波检测,(材料比烟盒包装膜还薄的多,非常透明)感觉非常好,不过价钱贵了点。

网友AE:
用美國獅子精密色标传感器,我们的贴标机都是用这种的

网友AF:
可以改变一个思路,例如用张力的方式来检测断裂。

网友AG:
引用 楼主:
可以考虑一下,有条件时试试
这个型号都没有了,现在都不产了~~~~~~~~~~~~

网友AH(2010-07-24):
用光纤啊

网友AI:
超声波传感器可以检测 但是价格很贵 要4-5千RMB

网友AJ:
用恩基士的光纤感应器保你没问题!

网友AK:
E3Z-LR11 OMR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