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熟有三菱J2-B型伺服系统调试软件和电缆接线图?

楼主(2010-04-20):
如题.
J2S-B的应该也差不多.谁有?

网友A:
和J2S-A的是同一个软件,连接电缆在驱动器手册上有这界限图
如果有接头,自已是可以接一条的
三菱

楼主:
我找找看,J2-B在手册上看要通过卡连到CN3端,可以直接连到CN3上吗

网友B:
软件本论坛下载区有,接线图在手册上有,手册在下载区有。

楼主:
去下载区看了J2S的伺服设置软件,没看到适用J2-B机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