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20):
请问三菱PLC步进梯形图程序中如何实现暂停功能?(注意:是暂停,不是停止,程序还要从暂停处接着执行的),主要是用在自动运行方式中,请问用什么方法好?

网友A:
在参数设定里面的系统参数设定里面应该有。RUN-PAUSE接点设定。

网友B:
加个保持型的按钮,然后把它的b接点串入动作中不就可以了吗.

楼主:
楼上的朋友想法虽然很好,但实际中运用经过验证行不通,步进梯形图中如果有脉冲输出指令或者定位指令,如果Y0正在输出脉冲信号,此时暂停一下再运行,程序并不会接着刚才执行脉冲输出。

网友C:
1) 其实程序是自己在管理的, 你需要什么, 就编写什么 (讲究自然、随心所欲)。
2) 验证行不通是因为使用方法不适当而已。
3) 如果Y0正在输出脉冲信号,此时暂停一下再运行。
   解法:   在暂停时候记下此刻脉冲数; 让程序从该记下的脉冲数继续完成就可。
4) 祝你成功!

网友D:
楼主的想法非常好

我也想了解一下有没有这个功能

网友E:
我看看我理解楼主的意思,
就是不断做循环的工作机器,不知道什么原因停止,而下次启动的时候运行时候,必须在上次停止的时候位置工作,可以做完后回到原点后停止或者继续循环工作,我没有理解错你的意思吧.
若是一般的开关量,在三菱的步进指令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,即使是断电停止后,重新上电后,步进的步可以在上次停止的时候的步开始动作,
若是用数字量(如步控制进电机或伺服电机),就必须要用绝对位置编码器来获取现在的位置信息,再用信息来控制之后的动作.但是要做到比较完美的话,编程的量不少,要想许多涉及的问题,要自己在程序上实现.

QQ:8481862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