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20):
安装锅炉金属壁铠装热电偶时,应选择铠装热电偶的安装位置.安装锅炉金属壁铠装热电偶有几种方式、方式,应依据现场的具体资讯选择铠装热电偶的安装方式.安装人员应对这些安装方式的消耗性能开展比较,依据消耗要求和性能比较来选择铠装热电偶的安装方式。
    1、立直安装,正是和锅炉平行着装,装在炉底。2、在炉底焊接这个套管,热偶装在套管里。3、床层温度测量比较麻烦,有高温和磨损两个条件,倡议你选用耐磨合金保护管(合金管长100-150mm,其他用不锈钢就可以了),如果炉内可以焊接防护装置就更好了,可以在炉内焊接防止磨损的钢板或者钢管。

   热电偶安装之前必须经过校验;
1、压块安装高度必须一致,通常在层面以上150~200mm处;
2、压块焊接要求用三面点焊,热偶插突破口不要点焊,侧面点焊要注意别将止动螺丝给焊死了;
3、管道壁温应说上下对称安装;
4、铠装热电偶必须插入到位,止动螺丝紧到位;
5、热电偶引出倡议消耗小槽盒;
6、热电偶固定必须消耗不锈钢丝代替;
7、热电偶与炉墙接口处必须包扎,然后穿入自制的保护管引出;
8、为了预防锅炉的沉降,倡议消耗过渡接线盒,然后再用赔偿导线连接至前置器;
9、炉墙与前置器的桥架或者保护管不应是封闭式的,要预防高热流直接进前置器而损坏了里面的元件(北京电建就由于不见注意,造成了前置器的损坏);前置器安装位置不能过远,否则热偶长度不够;接线应说正确,可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