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-1PG一段速度定位运转的目标位置写入问题?

楼主(2010-04-20):
请问各位大大~~~
在用FX2N-1PG做一段速度定位运转模式的时候 如果我每一次运转所走的距离是相同的 那么我是不是只用在第一次将目标位置写进去, 以后的指令周期就不用再写了?

网友A:
增量方式应该可以

楼主:
能说的详细点吗

网友A:
Q系列定位控制有线性位置控制和固定进给位置。你可以看下手册
固定进给设置每次开始时把当前位置设成0,然后走BFM中设置的数据。
线性位置控制中有绝对系统和增量系统的区别,增量系统不会管当前的位置值(当然别超限,呵呵)以设置的轴向走BFM中设置的长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