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莞
帮我看看

楼主(2010-04-20):
有一个工程中的程序是这样的:
[>= T4 K100]—[<=T4 D115]--------(Y000)
XO
-||----------------(T4 D203)
--------------------(SUB D203 K150 D115)
在组态王参数设定界面中,输送到D203中的参数是60秒,我不明白Y000怎么能通,程序中也没有其它的转换程序,难道在组态中有什么转换。请大家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大概意思:
[>= T4 K100]—[<=T4 D115]--------(Y000)
触点比较T4计数器大于或等于K100时且T4小于或等于D115时,Y0输出.
XO
-||----------------(T4 D203)
接通XO,T4计数器开始计数,达到目的D203时,T4相关触点动作.
--------------------(SUB D203 K150 D115)
减法D203减去K150,差值存放在D115.
楼主,YO有没有在其他程序已经输出了..YO允许双线圈输出的.

网友B:
D230恒大于D115,你的程序有问题…除非别处有Y0输出:

网友C:
D203里的数据是600 (60秒) D115里数据是450(45秒),当T里数据在150(15秒)到450(45秒)Y0有输出
承接PLC,Labview 项目开发,QQ:401872327

网友D:
二楼的说得比较详细了!!

网友E:
楼主的程序没有任何问题。你输入60秒就是当你按住X0十秒到45(60-15)秒时才有Y0输出。要注意T只是计数器的值。而数据寄存器的值是不变的。

楼主:
我说是界面输入中输入的是60这个数值,并不是600这个数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