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传上去了,怎么运行不了,怎么办?

楼主(2010-04-20):
程序传上去了,怎么运行不了,怎么办?我把编好的程序传入PLC之后,选择了运行模式,我把PLC断电再通电,它就不运行了,但不断电就可以运行,怎么回事,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!
谢谢工控网,工控伴我长!

楼主:
PLC是CPM1A-30CDR-A-V1,编程电缆是CIF01
谢谢工控网,工控伴我长!

网友A:
关电之前请把你的数据线拔掉。
下载积分:+4(凯撒大帝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楼上的说的对

网友C:
或者设置PLC为上电运行模式,然后把设置下载到PLC。
下载积分:+5(凯撒大帝) 热心助人

楼主:
2楼师傅的方法我试了不行;4楼师傅的方法我是这样操作的不知对否也不行:打开编程软件,选工具栏‘PLC’——‘编辑’ ——‘设置’,打开‘PLC设置对话框’,再选‘启动’选项卡,再选‘掉电前模式’。
谢谢工控网,工控伴我长!

楼主:
4楼师傅我的方法对吗?请指点!
谢谢工控网,工控伴我长!

楼主:
我的编程软件是CX-Programmer7.3
谢谢工控网,工控伴我长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4楼师傅我的方法对吗?请指点!
和版本无关,只要软件里面有PLC选项就可以

楼主:
guochunyi 师傅谢谢了哦,我搞定了!
谢谢工控网,工控伴我长!

网友D(2011-06-05):
这个问题是初学者的常见问题,以后多用就明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