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这有一老的台湾士林PLC A--20M-------------

楼主(2010-04-20):
我这有一老的台湾士林PLC A--20M,谁知道用何编程电缆和软件编程?谢谢。

网友A:
可能日本三菱的就可以!

楼主:
麻烦各位大侠打开图片看一下,谁知道此PLC的编程软件和编程电缆?

网友B:
软件用三菱DOS版的,编程电缆需加转换模块才能用。最好用手编。
下载积分:+1(liupei1899) 热心助人

网友C:
这个用三菱的编程就可以了,

网友D:
此线很难买,用手编器吧,300元左右

楼主:
请教楼上,手编带线么?

网友E:
不知道,我见都没见过!帮不了你了

网友F:
换一个PLC算了,

网友G:
换个新的算了

网友D:
不用带线,直接插上,带线的要贵很多

楼主:
研究一下程序,考虑换掉。

网友H:
软体使用MEDOC 连线是A-LINK 将近20年前的机子换掉吧....程序重新编辑比较快..........
下载积分:+1(liupei1899) 热心助人

网友I:
我们公司我看到先人留下好几个,和你那一个摸样,应该可以到博物馆了,好大个。以前他们都用手编,我想你还是换个新的吧!

网友J:
線已經買不到了吧.用編輯器還比較好用些.軟體常會盪機喔

网友K:
又见古董!做开关量的控制还是不错的,我用过士林32,40,60点的,哪是十年前的事啦

网友L(2010-06-23):
用三菱的就可以

网友M:
这种一般都是用编程器的,不过现在编程器可能都很难买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