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

楼主(2010-04-20):
我下了PLC软件,单显示环境不符,怎么可以解决,望各位帮帮忙

网友A:
说清楚点 最好截图

楼主:
我进入安装程序,但显示{现有环境不符合安装条件)

网友B:
要按照他说的找到安装包中另一个文件先安装就可以

楼主:
还是不行啊,它显示的就是我打开的安装程序

网友C:
三菱的软件,需要先安装环境软件包的。

网友D:
先安装"EnvMEL下的setup, 再安装Update下的AXDIST,
然后再安装GPPW下的 setup 就可以了!
注意:在安装过程中不要钩选监控选项。

网友E:
六楼说的对
微信或qq:503660666拆机PLC模块

网友F:
在把其他的程序都关了,不关的换就是安装以后也不一定好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