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30求助

楼主(2010-04-20):
各位高手,本人是初学,对于上图所示的“使用参数传递”(是不是又叫条件调用功能块),到底如何输入条件这个参数,也就是如何输入“水泵启动、水泵停止、水泵”这些条件,本人弄了半天也没有弄明白是如何输入?

网友A:
1. 新建一个FC块,定义好接口变量类型:
2. 编辑程序;
3. 在其他程序块中调用该程序块,将会出现定义的管脚:
4. 此时输入外部条件:
程序完成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所以要打开你的FC20,看看他里面的程序怎么编写的。阅读的时候把#qi_dong当作I0.0,把#ting_zhi当作I0,1,把#ma_da当作Q0,0。

网友B:
说实话 西门子的PLC真的不容易学 规矩太多

楼主:
谢谢版主的回答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