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1个PLC怎样连两个或以上的介面

楼主(2010-04-20):
如题:介面是G1000系列的,后面只有一个232接口,如果我要再接多一个介面```是不是要买多一个模块插到介面后面的?
我不是不懂,我只是略懂略懂

网友A:
我也想知道

网友B:
界面之间也是可以通讯的!

网友C:
这种我没有用过,但很多界面厂家都有这样做过,一台读,其他机子共享,具体问厂家

网友D:
多屏一机。这个要看屏幕的功能,现在普遍的有以太网的方式跟串行方式。。。品牌如。威纶通。台达。PROFACE

网友E:
要看是什么样的PLC,我所见到的是在界面上设置不同的地址就可以了,

网友F:
组个小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