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位计数器和32位计数器的理解

楼主(2010-04-20):
刚踏入PLC不久 这个16位计数器和32位计数器是什么意思 这个16位怎样理解 32位怎样理解 在三菱FX系列里 16位是加1计数 32位是可逆计数 ,那16位怎么就不能可逆计数呢 ?就想知道16位和32位的意思 请师傅们指教

网友A:
1. 16位和32位不限于计数器,而是计算机存储或运算时采用的单位。8位组成一字节,16位组成一字,32位组成一双字。它们在存储上来讲区别就是范围的大小。
2. 16位计数器和32位计数器的区别:
3. 为何32位是可逆计数而16位不可逆,只能说三菱就是这么规定的,就像三菱的PLC中用C代表计数器元件,用T代表计时器元件,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,只需要知道就这么用就可以了。
下载积分:+1(00555666)

楼主:
非常感谢 你的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