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RS422和RS485

楼主(2010-04-20):
HI,各位
RS422和RS485的区别的帖子其实已经有很多。
但我还不太清楚。
因RS422接的线是T+,T-,R+,R-,而RS485接的是T+,T+
现我司有款产品的接口是RS422的,但客户那边的RS485的口。
那我就直接取RS422的T+,T-,对应接到那边的T-,T+。
这样对吗?是否OK呢?
谢谢~~

网友A:
行!
但是要改程序,不能让发送和接收同时进行。
422的T+,T-,R+,R-要对接,R+——T+, R-——T-。
小弟愚见,不当敬请批评!
下载积分:+1(wucunguan) 热心助人

楼主:
谢谢楼上兄弟的回复。
如是说,422这边的两条正的接一起,负的接一起,然后对应接到485端的负和正这样子了?
好像有点是这样子,有点模糊的概念

网友B:
RS422和RS485物理接口不一样 一般不能直接接
还有RS422是全双工即可读可写,RS485是半双工,读写要分开。

网友C:
可以转换的,RS485转422

网友D:
这个网站有点问题。送分的不一定正确。正确的不送分。大家到工控365去看看。资料和管理很全。
http://www.gongkong365.com/bbs/?fromuid=1548

网友E:
直接用485板不是就没问题了吗.很便宜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