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-48MR-001的输出可以是额定电压380V的接触器线圈吗?
任我菜

楼主(2010-04-20):
FX2N-48MR-001的输出可以是额定电压380V的接触器线圈吗?
手册上好像只有200多伏,不过380V会有毁损吗?

网友A:
万万不可接 380V, 会毁损的

网友B:
绝对不可以
三菱

网友C:
万万不可接 380V, 会毁损的,这是常识啊,多看看手册。

网友D:
PLC输出尽量不要直接驱动380V的负载,这样很容易损坏PLC的输出,最好的办法是采用弱电型中间继电器作转换控制。

网友E:
头脑有问题那个人就会这样做

网友F:
如果手册上只有200多伏,则不能超过,印刷板上的耐压可能不够。

网友G:
不能接,会损坏输出接点的。加一转换电路即可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PLC输出尽量不要直接驱动380V的负载,这样很容易损坏PLC的输出,最好的办法是采用弱电型中间继电器作转换控制。
You are right!

Email: hfzwz@qq.com

网友I:
呵呵,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,PLC的输出很脆弱的。通过中间继电器来完成控制信号的传递吧。
FX2N-48MR-001的输出可以是额定电压380V的接触器线圈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