选择伺服电机

楼主(2010-04-20):
因最近松下伺服电机严重缺货,我原来的一个工程是用松下A4系列伺服电机,请问各位朋友们,大家常用且性价比较好的伺服电机及驱动器有哪些?请大家帮忙选型,并且分析其各种性能。为谢!

网友A:
台达伺服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B:
东元也可以啊
QQ:282944138
CCD视觉检测系统
qq:282944138

网友C:
我个人的感觉,伺服还是用进口品牌的好呀!虽然价格是高些,总的来说性价比还是高的,物有所值吧!

网友D:
用三菱啊。我一直用三菱感觉不错

网友E:
台达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