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是plc厂家生产的特殊品种还是设备生产厂家改的

楼主(2010-04-20):
厂里有一fx1s10mr-001plc.y0-y1输出是晶体管y2-y3是继电器输出.不知是plc厂家生产的特殊品种还是设备生产厂家改的.请各位帮忙

网友A:
三菱就是这样设计的,不是厂家改的。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B:
好像是这样设计的,可以用Y0 Y1做脉冲信号控制

网友C:
MT就是晶体管输出,MR是继电器输出,但是MR的Y0 Y1都是晶体管的

QQ:84818626

网友D:
楼上几个说的都不对,这个PLC应该是自己改过的。三菱正式产品只有1款是混合输出的,好像是和FX3U一起推出的,型号具体不太清楚,但是记得是64个I/O,以及2个模拟量输入/1个模拟量输出。其它的不可能是既有继电器输出,又有晶体管输出的

网友E:
现在三菱销售的标准的fx1s10mr没这样的,这个应该是更改过的
三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