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/MPI编程电缆如何连S7-200 plc

楼主(2010-04-21):
USB/MPI编程电缆如何连S7-200 plc?是不是那"USB/MPI编程电缆"要什么驱动的?那那位师傅有那软件上载一个给我!谢谢师傅!

网友A:
如果是西门子原装的,只要在PC.PG通讯设置里面做相应修改就可以了。如果是山寨的,则你的型号只能连300;400系列的,连接200的是USB--PPI。
在国内有一家在各个工控论坛到处做广告的,说是自己的线性能超出西门子原装线,但用过的反应是不稳定,只能下载,不能读取。而且掉线频繁。根本不能监控。有时候甚至直接不能通讯。

网友B:
同意上面回答
只有原装的USB-MPI可以通用S7系列PLC

网友C:
也不是二楼说的那样。我用的就是USB转的。感觉还可以。可读可写不掉线不掉点!!

网友D:
USB-MPI最好连接是300的PLC 200的PLC还是用USB-PPI好些!

楼主:
4楼说的对?但没驱动?什么也做了?那软件上载一个给我了!谢谢各位师傅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