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不能和电脑传送数据

楼主(2010-04-21):
我的触摸屏是GOT1000 用的是RS232和电脑连接 波特率都设置好了 但是不能和电脑传数据?怎么回事

楼主:
补充:软件设置的通讯设定是COM1是过很长时间才显示终端无响应 用COM2时很快显示终端无响应

网友A:
那你用USB,或者你看一下你的COM口是不是对的。新的触摸屏需要安装才可以用的

楼主:
我用的是新的触摸屏要怎么样安装

网友A:
软件里面选择。系统环境里面好像,你看看。你先看一下通信是不是正常。

楼主:
解决了 是软件和触摸屏步配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