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

楼主(2010-04-21):
为什么我M30接通但是Y000没有通? 我之前没有用过Y000 也没有做过互锁 什么回事

楼主:
图在这里

网友A:
可能有那步把Y0复位了,正常是急停是否有接通?

楼主:
我之前没有用到Y000这个软元件啊

网友B:
肯定是哪里不小心用到Y0了,也有可能是间接用到了!把程序全部提上来

网友C:
肯定是哪里用过Y0

网友D:
重新检查程序,可能是哪里用了其它的指令,方便的话把程序贴上来看看。

楼主:
图是这样的 其中很多软元件由触摸屏控制

网友E:
模拟还是?检查一下双线圈
我的微信: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,言必行,行必果,可承接PLC编程调试、C#上位软件开发、自动化设备研发!

楼主:
是模拟 没有出现双线圈情况

网友F:
你……这是同一个程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