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电流变送器哪里可以买到?

楼主(2010-04-21):
电流互感器的是100/5A的,现在要一个电流变送器就是说,把互感器的0-5A电流接到这个电流变送器上,转换成0-10V模拟电压。这种变送器哪个厂家有卖的?型号是什么?谢谢

网友A:
如果精度要求不高,接一只2欧姆大功率电阻,或者用数字电流表带电压输出功能,一般数字表生产厂家都有。

网友B:
上网找一找。。一般搞工业仪器仪表的有的。。找个厂家问问。。。有电流输出也就有电压输出的。。只是转换的条件。。

网友C:
我用过的,德国的一家公司,1000多元人民币,具体型号请网上找。

网友D:
淘宝有卖的